[STM32U3] STM32U3 微控制器在行业内能源效率领先的技术原理

楼主(2025-09-11):
STM32U3 微控制器在行业内能源效率领先的技术原理

网友A:
STM32U3 之所以能做到能效领先,核心还是在工艺和电源管理架构的优化。

网友B:
NFC 的典型场景就是配对、身份认证、数据初始化,而不是持续通信。

网友C:
ST25 的优势是能量采集,有些芯片甚至不用电池就能和手机交互,这点 LoRa 做不到。

网友D:
如果把无线连接按距离分层,NFC 就是 1cm 以内,BLE/WiFi 在 10m 级,LoRa 才是公里级。

网友E:
ST 在生态里是用 ST25 做“入口”,比如用手机靠近传感器节点做配置,然后节点再用 LoRa 上传数据。

网友F:
NFC 的带宽和速率有限,但胜在安全性高、点对点交互精准。

网友G:
LoRa 则是低速长距离,适合大范围部署,但节点配置和维护复杂,这时 NFC 就能补位。

网友H:
相对 Qi 标准的 FOD(Foreign Object Detection),ST25 的实现逻辑差不多,但更强调低功耗场景。

网友I:
整体来说效果可靠,尤其在小功率 NFC 充电里,安全停机要比充电速度更重要。

网友J:
如果你考虑用在可穿戴设备,ST25 这一套异物检测完全够用,稳定性也比较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