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中error(1347)怎么解决

楼主(2025-09-11):
, AC, 437, or

网友A:
MPLAB 编译错误,can't find 0xAC words in class “code”

error: (1347) can't find 0xAC words (0xac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34"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36)
这种情况是MCU的存储空间不够,无法存放编写的程序代码;解决方式:1、精简程序代码 2、提高编译器优化级别,对代码进行优化 3、选择存储空间大一些的MCU;
根据经验一般还是选一个同系列大Flash的MCU,这样会减少以后的很多麻烦,比如增加产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