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B0 系列的射频性能参数对物联网设备连接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2025-09-11):
STM32WB0 系列的射频性能参数(输出功率、灵敏度)对物联网设备连接稳定性的影响

网友A:
STM32WB0 的输出功率在 +6 dBm 左右,基本能满足大部分室内物联网场景,但穿墙能力就比较有限了。

网友B:
它采用了超低漏电的工艺节点,这让待机功耗比前几代低了不少。

网友C:
内核电压调节是动态的,跑满速的时候拉高,空闲时迅速降下来,这就是 DVFS 的优势。

网友D:
ST 在 U3 上加强了多域电源控制,可以只让必要的外设上电,其他部分保持关断。

网友E:
RAM 的分区保持技术也很关键,掉到最低功耗模式还能保留关键数据。

网友F:
在外设设计上,很多 IO 和通信接口支持独立时钟门控,减少了无效的切换功耗。

网友G:
我觉得比较亮眼的是 ST 把 AES、HASH 这些硬件加速器做了超低功耗优化,安全和能效兼顾。

网友H:
技术差异上,一个是 13.56MHz 高频近场耦合,一个是亚GHz 的扩频远程传输,天线和功耗设计思路完全不同。

网友I:
ST 其实也有 LoRa 芯片(STM32WL),如果和 ST25 配合,可以形成从近场配置到远程通信的完整方案。

网友J:
所以 ST 在无线生态里,是用 NFC 打造“最后一厘米”的交互体验,用 LoRa 做“最后一公里”的传输,两者结合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