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VIPer 系列从 2005 年到 2024 年的技术及各代产品核心差异

楼主(2025-09-11):
VIPer 系列从 2005 年到 2024 年的技术及各代产品核心差异

网友A:
VIPer 系列最早 2005 年出来的时候,主打的就是高压启动集成+PWM 控制,把外围元件大幅减少。

网友B:
接收灵敏度能到 -96 dBm(1 Mbps 模式),这个水平对低功耗蓝牙来说算不错了,直接关系到连接掉线率。

网友C:
在复杂环境下,灵敏度比发射功率更关键,因为干扰多的时候能否正确解调决定了稳定性。

网友D:
如果应用需要比较远的连接,最好结合天线设计一起考虑,WB0 本身射频性能只是基础。

网友E:
我之前做过测试,输出功率每提升 3 dB,大概能增加 30% 左右的有效覆盖范围。

网友F:
不过功率太高会带来功耗增加,WB0 在平衡低功耗和稳定性上其实做得挺合理的。

网友G:
连接稳定性还和频率跳频机制有关,BLE 协议里 WB0 的实现比较完整,对抗干扰效果不错。

网友H:
U3 还支持 SMPS 给内核供电,比传统 LDO 效率高不少。

网友I:
相比 U5 系列,U3 更强调在中低性能下的能耗比优势,算是定位清晰。

网友J:
从应用角度看,这种架构特别适合电池供电的可穿戴、传感器节点,续航会拉得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