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高灵敏度观测器相比传统 STO 在电机控制中实现低转速观测的核心算法有改进么?

楼主(2025-09-12):
ST高灵敏度观测器相比传统 STO 在电机控制中实现低转速观测的核心算法有改进么?

网友A:
ST的高灵敏度观测器(HSO)本质上还是基于传统STO,但在低速段增加了更强的滤波和前馈补偿。

网友B:
核心改进点在于对反电动势模型的增强,尤其是低速时信号幅值小,算法里做了增益自适应。

网友C:
传统STO在低速时容易受噪声影响大,HSO引入了观测误差的动态权重调整来提高鲁棒性。

网友D:
还有一个区别是HSO更依赖于电流采样的精度,ST推荐和高速ADC结合使用。

网友E:
从ST的MCSDK资料看,HSO在零速启动和弱磁区切换方面表现更平滑。

网友F:
算法层面多了相位补偿环节,保证在低转速时角度估算不抖动。

网友G:
ST官方的测试数据表明,HSO在几转每分钟时依然能稳定追踪,而普通STO就会丢锁。

网友H:
如果你的电机是低速大转矩应用,HSO确实比传统STO可靠得多。

网友I:
不过HSO算力需求稍微高一些,在资源紧张的MCU上要注意CPU占用率。

网友J:
总结一句:核心算法上确实有改进,尤其在低速段引入了增益自适应和相位补偿机制。

网友:
新的比老的更加高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