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3] STM32U3 与上一代产品(如 STM32L4)在运行模式电源效率上的具体对比数据

楼主(2025-09-12):
STM32U3 与上一代产品(如STM32L4)在运行模式电源效率上的具体对比数据有啥优势吗?

网友A:
U3系列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同频条件下的能效比L4更优,动态功耗大概能降个30%左右。

网友B:
官方资料里给出的典型值是:在110 nA/MHz量级,L4通常在200 nA/MHz上下。

网友C:
U3引入了更先进的低功耗工艺节点,电压域划分更细,所以运行模式下电源效率自然比L4好。

网友D:
L4虽然当年也算低功耗明星,但现在和U3比起来,差距主要体现在持续运行场景。

网友E:
你可以在ST的datasheet里直接对比“Run mode current consumption”,差异挺直观的。

网友F:
U3不仅仅是运行模式更省电,在待机/停止模式下也比L4优化了一截。

网友G:
如果应用场景是持续采集和计算,U3能拉长电池寿命的效果会比较明显。

网友H:
L4的优势是生态成熟,外围资料多;U3更适合新项目往低功耗方向演进。

网友I:
要注意U3的一些低功耗特性需要配合软件API启用,不然跑起来和L4差不多。

网友J:
总体来说,U3在低功耗细分市场上就是取代L4的定位,尤其是运行模式下的能效比。

网友K(2025-10-27):
动态功耗大概能降个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