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3] 近阈值技术在 STM32U3 中的应用方式及对动态消耗的降低效果如何?

楼主(2025-09-12):
近阈值技术在 STM32U3 中的应用方式及对动态消耗的降低效果如何?

网友A:
STM32U3这代的低功耗设计里,近阈值电压主要体现在核心逻辑电源域上,通过压低电压来减少动态能耗。

网友B:
动态功耗跟电压平方成正比,所以在近阈值电压下运行确实能明显降低能耗。

网友C:
U3系列应该是ST把NVT(Near-Threshold Voltage)和多电压域结合起来,用于不同性能需求下切换。

网友D:
实测下来的话,性能会受点影响,主频上不去,但对一些轻负载应用挺合适。

网友E:
ST官方的资料里有对比,在低压域下动态功耗大概能降30~50%。

网友F:
近阈值技术一般结合动态电压频率调整(DVFS),才能在保持可靠性的同时发挥作用。

网友G:
我觉得在U3里更多是给IoT、传感器节点这类场景用,追求超低功耗待机和轻任务处理。

网友H:
如果你的应用对实时性和高算力要求不大,可以常驻在近阈值模式里,效果最好。

网友I:
注意温度和工艺波动会放大在近阈值下的稳定性问题,所以设计时要考虑安全裕度。

网友J:
可以等ST后续发布更详细的AN文档,估计会给出具体的能耗对比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