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3] AVS技术在 STM32U3 中的实现流程与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5-09-13):
自适应电压调节(AVS)技术在STM32U3 中的实现流程与优势是什么?

网友A:
U3里的AVS主要是通过片上电源监测+调节模块动态调电压。

网友B:
实现流程大概就是先表征芯片工艺,再运行时根据负载调压。

网友C:
优势就是功耗下降明显,特别是在轻载和待机状态。

网友D:
跟固定电压相比,AVS能避免性能过剩带来的能耗浪费。

网友E:
实际上它会配合DVFS一起用,做到频率电压联动。

网友F:
ST在U3系列里把AVS做得比较透明,开发者基本不用干预。

网友G:
对电池供电设备特别友好,能拉长续航。

网友H:
AVS还能降低发热,系统稳定性会更好。

网友I:
这种动态调节机制比简单的低功耗模式更智能。

网友J:
简单说就是按需供电,让芯片在最佳能效点工作。

网友:
这个是调节的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