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意法半导体 在 5.5kW 与 8kW AI 服务器电源解决方案中的技术研发定位与核心贡献是

楼主(2025-09-13):
ST 意法半导体 Power& Energy Competence Center 在 5.5kW 与 8kW AI 服务器电源解决方案中的技术研发定位与核心贡献是啥?

网友A:
ST在高功率电源里主要是SiC和GaN器件的应用吧,这是核心竞争力。

网友B:
5.5kW和8kW AI服务器电源强调效率,ST的数字电源控制芯片也有用武之地。

网友C:
他们的定位更像是提供关键功率半导体,而不是做整机。

网友D:
ST在并联PFC和全桥LLC这些拓扑上都有成熟的参考设计。

网友E:
我觉得贡献点在于高频驱动和低损耗开关器件,能把体积和发热压下去。

网友F:
电源里面的数字隔离和驱动IC,ST也提供完整方案。

网友G:
AI服务器对功率密度要求极高,ST的宽禁带器件正好切中痛点。

网友H:
其实他们也做电源管理软件支持,不光是硬件。

网友I:
跟TI、英飞凌相比,ST在高功率领域的差异化就在SiC MOSFET的全套方案。

网友J:
定位就是“关键零部件和参考设计提供商”,不是系统集成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