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4SIM-111M 支持 5G 网络的技术升级点是什么?

楼主(2025-09-13):
ST4SIM-111M 支持 5G 网络的技术升级点是什么?(如与 3GPP Rel 17 的兼容性)

网友A:
ST4SIM-111M 升级到 5G,核心就是兼容 3GPP Rel 17,主要体现在增强的安全和远程管理能力。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主要是比较寄存器更新时机错了,导致相位不平衡。

网友C:
建议检查 HRTIM 的 preload 机制,确保比较值在下一个周期才生效。

网友D:
有时候死区插入也会看起来像是不对称,建议先把 deadtime 关掉验证。

网友E:
还有一种情况是时钟分频设置不一致,尤其是 F334 上 HRTIM 和 TIM 的时钟源不同。

网友F:
你可以试下 DMA 更新比较寄存器,能保证换值时同步。

网友G:
CubeMX 生成代码有时候对 HRTIM 不完全,建议手动补充同步配置。

网友H:
论坛上很多人提过 F334 的三相 PWM 对称性问题,基本都是更新事件触发点没对齐。

网友I:
要是方便的话,可以贴下你的寄存器配置,大家能更快帮你 pinpoint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