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 的高分辨率 PWM 定时器与高级定时器在 40kHz 开关频率控制中的输出逻辑应该

楼主(2025-09-13):
STM32H743 的高分辨率 PWM定时器与高级定时器在 40kHz 开关频率控制中的输出逻辑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HRTIM 是专门为这种高频电源控制准备的,比普通高级定时器灵活很多。

网友B:
40kHz 对 H743 来说没问题,关键是分辨率要求多高?

网友C:
高分辨率定时器可以做到亚纳秒级边沿调节,适合做相移全桥之类的控制。

网友D:
高级定时器更多是传统 PWM 输出,用在普通电机控制也够用。

网友E:
如果你要同步多个 PWM 通道,HRTIM 的同步和事件功能更强。

网友F:
输出逻辑设计要注意死区时间,不然高低桥会打火。

网友G:
可以用 HRTIM 的 compare 单元做细调,提升控制精度。

网友H:
有条件的话,建议用示波器量一下实际 PWM 输出,看看抖动情况。

网友I:
别忘了 DMA 触发功能,能降低 CPU 干预频率。

网友J:
逻辑设计上最好画个波形时序图,对比 HRTIM 和 TIM1/TIM8 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