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3911B 低功耗模式中电容式唤醒的 Tau 输入唤醒时间配置与电流消耗关系

楼主(2025-09-14):
请问,ST25R3911B 低功耗模式中电容式唤醒的 Tau 输入唤醒时间配置与电流消耗关系,有大佬了解吗?

网友A:
Tau 配置越大,唤醒检测的周期越长,电流消耗就会降低,但响应时间也会变慢。

网友B:
ST25R3911B 的电容式唤醒其实就是周期性采样,Tau 决定采样间隔。

网友C:
如果你在乎功耗,Tau 可以设得长一些,但要考虑到 NFC 标签靠近时的反应速度。

网友D:
我看过手册,Tau 每翻倍,平均电流大概会减一半左右。

网友E:
电流消耗和 Tau 是反比关系,但不是线性下降,还跟环境噪声有关。

网友F:
在干扰多的场景,Tau 太长可能会漏检,尤其是快速刷卡的情况。

网友G:
有些人会结合运动传感器,先由传感器触发,再缩短 Tau,提高可靠性。

网友H:
ST 官方的应用笔记里有给出推荐配置,可以在功耗和响应速度间折中。

网友I:
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下 VDD 电流波形,能直观看到 Tau 调整的效果。

网友J:
最后别忘了在量产前测试不同温度下的表现,Tau 对电容漂移也会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