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 卡片模拟演示中 Type 4A 标签模式的 USB 触发逻辑与数据交互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5-09-14):
ST25 卡片模拟演示中 Type4A 标签模式的 USB 触发逻辑与数据交互流程是什么?

网友A:
Type 4A 模式下,ST25卡片模拟器本质上是通过ISO/IEC 14443-4协议处理APDU命令。

网友B:
USB触发逻辑一般是PC端发起命令,然后板子收到命令后通过NFC接口模拟标签响应。

网友C:
初始化阶段会先上电复位,然后卡片模拟器等待ISO 14443-4的SELECT命令。

网友D:
一旦收到SELECT命令,模拟器进入激活状态,可以和读卡器或者主机进行APDU数据交互。

网友E:
数据交互流程是命令—响应—ACK,USB端通过CDC或者HID接口传输命令和响应数据。

网友F:
触发逻辑可以看作是事件驱动,USB端发送请求后才会激活卡片模拟器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