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 系列 NFC 无线充电与 Qi 充电在功率、线圈设计及应用场景上的差异对比

楼主(2025-09-15):
ST25 系列 NFC 无线充电与 Qi 充电在功率、线圈设计及应用场景上的差异对比

网友A:
楼主问得挺好,ST25 的 NFC 无线充电其实主要定位是 低功耗、小功率 应用,和 Qi 那种几瓦到几十瓦的充电标准差异很大。

网友B:
NFC 无线充电一般在 200mW~1W 左右,适合智能手环、耳机盒这类小设备;Qi 动辄 5W、15W,目标是手机、平板甚至家电。

网友C:
线圈设计上,NFC WLC 基本沿用 NFC 天线的结构,小尺寸线圈即可;Qi 则需要更大面积、Litz 线和多层补偿来保证效率。

网友D:
ST25 系列优势是 NFC + 无线充电二合一,既能做数据交互又能小功率充电,应用场景很灵活。

网友E:
Qi 的优势是标准化成熟、兼容性强,尤其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普及,用户体验好。

网友F:
如果追求成本和 PCB 集成度,NFC 方案更有优势,因为天线可以直接做在板上,不用额外的大线圈。

网友G:
在效率方面,Qi 的耦合效率要高得多,而 NFC 无线充电因为线圈更小、距离更短,效率差一些。

网友H:
典型应用差异:NFC WLC 常见于智能戒指、TWS 耳机、医疗贴片;Qi 则是智能手机、车载无线充、家居类产品。

网友I:
功率差异带来的体验不同:NFC WLC 充电更像是“应急补能”,Qi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力充电。

网友J:
总结:ST25 NFC 无线充电 → 小功率、紧凑、数据+能量双通道;Qi 无线充电 → 高功率、大尺寸、标准化,选型看你的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