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 系列的 AoA/AoD 功能在室内定位应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9-15):
STM32WB0 系列的AoA/AoD 功能在室内定位(如 RTLS 资产跟踪)中的应用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楼主好,STM32WB0 系列支持的 AoA(Angle of Arrival)/AoD(Angle of Departure) 本质是利用蓝牙 5.1 引入的 CSIQ(连续相位采样) 来测角度。

网友B:
AoA 原理是 接收端有天线阵列,通过测量不同天线接收到的 I/Q 相位差,计算信号到达角度;AoD 则是发送端用阵列发射,接收端单天线解算角度。

网友C:
在室内定位里,常见做法是基站部署多天线,通过 AoA 算法得到标签信号的角度信息,再结合多点定位得到坐标。

网友D:
AoD 模式更适合手机这类单天线设备,基站发射带有相位信息的参考信号,手机只要算时间和角度就能确定位置。

网友E:
精度上,传统 RSSI 定位误差在米级,而 AoA/AoD 能做到几十厘米以内,特别适合仓储、工厂资产追踪。

网友F:
STM32WB0 的 MCU 里负责的是 蓝牙射频+基带采样控制,角度解算通常在上层算法或外部处理器完成。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AoA/AoD 对 天线设计要求很高,阵列大小、间距都会直接影响定位精度。

网友H:
ST 官方提供的 RTLS demo 就是基于 WB0 的 AoA 功能实现的,结合 PC 端定位引擎,可以实时看到标签轨迹。

网友I:
如果应用在室内资产追踪,部署几个网关(带 WB0+天线阵列)就能实现区域覆盖,标签只需发普通广播包。

网友J:
总结:STM32WB0 的 AoA/AoD 功能主要是利用 蓝牙 5.1 相位测量实现角度估计,再通过多点几何定位实现室内定位,关键点在 天线阵列 + 解算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