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移植freertos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9-11):
启动文件执行完成之后,需要点击三次运行才能运行到main函数,这个是哪里没有配置到

网友A:
最好是单步运行一下看一下!!!

网友B:
其实不用自己移植,
1  AT32F421 BSP里已经建立好FreeRTOS工程
2  AT32 WorkBench支持自动生成FreeRTOS工程

网友C(2025-10-11):
可能是启动配置中的中断向量表或者堆栈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