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没有关于STM32F401 基于飞行时间(ToF)传感器实现手势识别的边缘 AI 算法?

楼主(2025-09-16):
有没有关于STM32F401 基于飞行时间(ToF)传感器实现手势识别的边缘 AI 算法?

网友A:
楼主问得挺有意思,F401 本身算力有限,但配合 ToF 传感器做简单手势识别还是能实现的,重点在轻量化 AI 算法。

网友B:
ST 官方有过 VL53L0X/VL53L5CX 的 ToF 应用示例,不过多是距离测量,手势识别要自己设计特征提取 + 分类器。

网友C:
其实用 F401 可以尝试跑 基于阈值+状态机 的轻量算法,比如手掌靠近/远离、上下左右滑动,不一定非得 CNN。

网友D:
要跑边缘 AI 的话,可以考虑 CMSIS-NN,把小型神经网络(1D/2D 卷积)部署在 Cortex-M4 上,性能勉强够。

网友E:
我看过一些论文,用 ToF 点云做手势识别,经过 PCA 降维再接 KNN/DT 分类器,在 MCU 上实现难度还行。

网友F:
如果要用神经网络,可以先在 PC 上训练一个简单的 1D CNN 或 GRU 模型,然后量化成 8bit,再用 STM32Cube.AI 转成 C 代码。

网友G:
当然,F401 没有硬件加速器,建议别追求复杂模型,像 3~5 类常用手势识别(挥手、点击、滑动)就差不多了。

网友H:
ST 的社区有人分享过用 VL53L5 + F4 跑简单手势 demo,帧率在 10fps 左右,体验还算流畅。

网友I:
成本敏感的话,可以把 ToF 输出的距离序列作为时间序列信号,直接做模式识别,这样 MCU 压力最小。

网友J:
总结:F401 上跑 ToF 手势识别完全可行,但 AI 算法要轻量化,最好结合 阈值检测 + 小型 NN/CMSIS-NN,否则内存和算力都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