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 开发板 GUI 工具在标签 inventory、读写测试中的操作流程有例子吗?

楼主(2025-09-16):
ST25R 开发板 GUI 工具(Windows 系统)在标签 inventory、读写测试中的操作流程有例子吗?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我正好遇到过,ST25R GUI 工具里 inventory 就是标签轮询,你点 “Start Inventory” 就能看到附近的卡 UID。

网友B:
我试过 demo 板子,inventory 成功后会在下方列表里显示所有识别到的标签,你再双击 UID 就能进入读写界面。

网友C:
读写测试操作挺直观的,选中标签后切到 “Read/Write” 页面,输入块地址和数据,点执行就行。

网友D:
如果是 ISO15693 标签,inventory 后一般会显示 DSFID、AFI 等寄存器值,GUI 里能直接读出。

网友E:
写操作时要注意数据格式,比如 4 字节对齐,不然会提示写入失败。

网友F:
我当时是用 ST 官方给的 EVB-Kit,GUI 里面还有自动轮询模式,能连续刷新标签出现/消失的状态。

网友G:
建议楼主先用 GUI 的 “Read Single Block” 功能做测试,确认硬件通信没问题,再做连续块读写。

网友H:
ST 文档里有例子,其实 GUI 自带的 “Script” 窗口可以保存操作流程,你可以录制一套 inventory + 读写动作。

网友I:
如果遇到读不到数据,记得检查一下 RF 输出功率设置,GUI 工具里可以调节功率等级。

网友J:
总结一下流程:连接开发板 → 打开 GUI → Start Inventory → 选中标签 → 切到读写页 → 输入地址和数据 → 执行读/写,就能完整跑通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