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STEVAL-LVLP01 电源板的 3 电阻 / 1 电阻电流采样模式对 HSO 电流检测成本有增加吗

楼主(2025-09-16):
ST STEVAL-LVLP01 电源板的 3 电阻 / 1 电阻电流采样模式对HSO 电流检测成本有增加吗?其与精度的平衡做的怎么样?

网友A:
楼主问得好,这个板子我也关注过,3 电阻模式确实能提高相电流检测精度,但硬件成本和板子面积都会比 1 电阻高一些。

网友B:
1 电阻方案主要是省 BOM 和空间,但需要通过算法还原三相电流,精度会依赖于 PWM 周期和采样时机,对 MCU 算力要求更高。

网友C:
成本增加不算大,其实就是多两个采样电阻 + 运放通道,如果是量产规模,确实能省不少钱,所以很多低成本设计还是选 1 电阻。

网友D:
3 电阻模式好处是采样简单、精度高、抗噪能力强,特别是对电机控制里 HSO(High Side Overcurrent)的检测更直观。

网友E:
我觉得官方的设计算是一个平衡点:评估板提供了两种模式,让工程师可以自己权衡成本和性能。

网友F:
如果是对安全性和动态性能要求高的应用,比如电动车或者工控伺服,3 电阻模式更推荐;玩玩风扇、水泵之类,1 电阻完全够用。

网友G:
有人做过对比测试,3 电阻在高速运行时相电流波形还原更接近真实,而 1 电阻容易受开关噪声和死区时间影响。

网友H:
从硬件 BOM 来看,多两个电阻成本几毛钱,但多两路运放和 ADC 通道可能才是主要差别。

网友I:
如果用 STM32 的高级定时器 + SDADC/高速 ADC,1 电阻模式通过软件补偿也能做到不错的精度,但调试难度大一些。

网友J:
总结下:3 电阻模式 → 精度高、成本略高、实现简单;1 电阻模式 → 成本低、精度靠算法补偿、开发复杂,ST 给的方案就是让你自己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