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3] STM32U3 各超低功耗模式的电流消耗差异及适用场景请分享一下

楼主(2025-09-17):
STM32U3 各超低功耗模式(待机、关断、STOP 系列、睡眠)的电流消耗差异及适用场景是什么,请分享一下

网友A:
待机模式下电流最低,基本只保留唤醒源,适合超长时间待机场景。

网友B:
关断模式比待机更彻底,掉电保存少,用在对唤醒速度要求不高的设备。

网友C:
STOP模式有多个等级,STOP0保留外设多一点,电流也稍高。

网友D:
STOP1和STOP2电流更低,但外设支持减少,要看应用取舍。

网友E:
睡眠模式其实电流还算高,优点是切换快,适合需要频繁运行的小任务。

网友F:
一般可穿戴设备会在任务间隙用STOP2来省电,同时保留一定外设。

网友G:
医疗场景建议加告警逻辑,比如心率超阈值时云端推送消息到医生端。

网友H:
Nucleo开发板配合X-CUBE-CLD-GCP等库,有一定移植参考,可以类比改成百度云。

网友I:
实测时可以先用MQTT.fx或者命令行客户端连百度云,确认Topic配置正确。

网友J:
最后再写个小的Dashboard,方便实时看设备上传的数据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