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 系列的双频段支持对全球不同地区LPWAN 频段的适配么?

楼主(2025-09-17):
STM32WL 系列的双频段(413-479MHz、826-958MHz)支持对全球不同地区 LPWAN 频段的适配么?

网友A:
STM32WL的双频段设计就是为了覆盖更多区域,比如亚洲和欧洲的主流LoRa频点。

网友B:
826-958MHz基本能覆盖EU868和US915,适配性还不错。

网友C:
413-479MHz这段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地比较常见,能满足当地LPWAN部署。

网友D:
不过具体要看各国法规,有的地区频段要求还需要额外认证。

网友E:
ST官方资料里有推荐的Region参数配置,直接在LoRaWAN stack里选择就行。

网友F:
适配的时候要注意发射功率限制,不同国家上限不一样。

网友G:
远程传感节点可能更多用关断或待机,因为上电周期比较长。

网友H:
如果需要快速响应外部中断,STOP0/STOP1会更合适。

网友I:
做低功耗设计时,除了模式,还得看RTC、LSE这些是否开着,会影响电流。

网友J:
实际电流消耗可以参考ST的datasheet,典型值和应用环境还是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