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U3 中隐藏密钥、硬件保护配置密钥等安全机制的实现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5-09-17):
STM32U3 中隐藏密钥、硬件保护配置密钥等安全机制的实现方式是什么?

网友A:
U3这块安全做得挺细的,隐藏密钥其实就是存放在OTP区域,用户代码不可直接读出。

网友B:
硬件保护配置密钥大多跟HDP、TZ配置相关,主要靠安全区隔离来实现。

网友C:
ST官方文档里提到的KMS(Key Management Services)就是一套完整的方案。

网友D:
有些密钥是在硬件里一次性写入的,写完就只能用不能读。

网友E:
建议看看RM和AN的安全章节,里面把密钥生命周期讲得很清楚。

网友F:
配合TrustZone可以做到分区管理,防止用户态随意访问。

网友G:
加密引擎AES、PKA也都是直接对接这些隐藏密钥用的。

网友H:
实际上用CubeProgrammer时也能看到密钥配置选项。

网友I:
真要玩安全,还是要熟悉secure boot和SFSA的设置。

网友J:
简单理解就是:硬件负责密钥存储和隔离,软件只是调用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