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STM32N6-AI 中 AI 模型从训练到硬件部署的完整流程解析有相关例子吗?

楼主(2025-09-18):
请问,关于STM32N6-AI 中 AI 模型从训练到硬件部署的完整流程解析有相关例子吗?

网友A:
听说官方有示例工程,不过要结合STM32Cube.AI一起用,你可以查下资料。

网友B:
其实可以在项目里自己写个兼容层,比如仿造endian.h只保留需要的宏和函数。

网友C:
一般嵌入式工具链都不会带完整的glibc,像ioctl这种更是Linux专属的。

网友D:
可以用newlib或者newlib-nano里的东西,但也不一定有你需要的API。

网友E:
建议先查下这个库里具体用了哪些endian宏,也许只要几个字节序转换函数。

网友F:
如果只是大小端转换,STM32 HAL 或者 CMSIS 里自带的__REV宏就够用了。

网友G:
另一种做法是用条件编译,PC端用系统头文件,MCU端用自己实现的。

网友H:
别直接改IDE安装目录里的头文件,不然版本一变全得重来。

网友I:
其实很多人会在工程里建个“compat.h”,专门放这种跨平台适配。

网友J:
移植外部库到MCU上基本都要裁剪,能跑起来才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