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5KW风能并网系统设计

楼主(2025-09-11):
1. 设计需求分析

->应用场景:本5kW风能发电系统主要面向分布式并网发电应用,如为农村家庭、小型农场、海滨驿站、通信基站等场景提供绿色电力。系统旨在高效捕获风能,实现“风能至电能”的转换,并将电能高质量地馈入单相220VAC/50Hz电网,实现自发自用或余电上网。
->  输入特性:输入源为小型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其输出为幅值及频率随风速变化的非标准三相交流电。整流后的直流电压范围宽泛,典型范围在50VDC至500VDC之间波动。系统需适应风速从切入到切出的剧烈变化,具备宽电压输入下的高效能量提取能力。
->输出参数:额定输出交流功率5kW,并网电压220VAC/50Hz,输出电能质量需满足并网要求,电流总谐波畸变率(THD)<5%。
->性能指标:MPPT效率>98%,系统峰值效率>95%,具备低风速启动和高风速限功率运行能力。
->环境适应性:全户外设计,防护等级IP65,工作温度-25℃至+60℃,适应高湿度、高盐雾等恶劣环境,设计寿命>15年。

2. 拓扑结构选择
系统架构:采用“不控整流桥 + DC-DC Boost变换器 + H4全桥逆变器”的三级式拓扑结构。该架构技术成熟,可靠性高,成本效益好,非常适合中小功率的风能并网发电系统。
前级整流与Boost电路:
不控整流桥:采用三相二极管整流桥,将风力发电机产生的变频变压三相交流电转换为脉动直流电。该方案结构简单,坚固耐用,无需控制,能天然适应风力发电机输出的宽范围变化。
Boost升压电路:置于整流桥后,核心功能是实现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和升压。它将宽范围变化的整流后直流电压提升至稳定的、高于电网峰值的直流母线电压(如400VDC),为后级逆变并网创造稳定工作条件。
后级逆变电路:采用H4全桥逆变拓扑,由四个开关管(IGBT或MOSFET)组成。该拓扑是单相并网逆变器的经典结构,通过高频PWM调制,可将稳定的直流母线电压逆变为与电网同频同相的正弦交流电,并实现并网电流的精确控制。
直流母线设计:母线电压设置为400VDC。采用电解电容与薄膜电容并联的方案。电解电容(如2000μF/450V)提供主要能量缓冲,维持母线电压稳定;薄膜电容(如10μF/630V)用于吸收高频开关纹波电流。

3. 控制策略
  • ØMPPT(最优转矩控制 - OTC):风力发电机的最大功率点(MPP)对应一个最优转速和最优转矩。OTC是一种基于转矩的MPPT算法。其核心在于:控制发电机的电磁转矩指令(T_ref)正比于发电机转速(ω)的平方(T_ref = K_opt * ω²)。系数K_opt由风机的特性决定(与空气密度、风机半径、最大功率系数等有关)。该算法无需检测风速或风机桨距角,通过控制转矩即可间接控制转速,动态响应快,且在工作点稳定时无功率振荡,效率高。
  • ØBOOST双环控制:系统采用电压外环与电流内环的级联控制结构。
      外环(电压环):OTC算法根据实时检测的发电机转速(换算得到)计算出最优转矩,进而产生对应的最优直流电流指令(Iq_opt)。电压环PI控制器以此电流指令为目标,其输出作为内环的电流参考。
     内环(电流环):负责快速、准确地跟踪电流参考指令,通过调节Boost电路的占空比,控制输入电感电流,从而控制风力发电机的电磁转矩,使其跟踪最优转矩。
  • Ø并网逆变控制:采用电网电压前馈的电流闭环控制策略。
       电流内环:核心控制环。采集并网电流反馈,与电流指令(由功率和功率因数决定)进行比较,通过PI调节器(或PR调节器)生成驱动信号,控制H4桥臂,使并网电流严格跟踪指令,保证电能质量(低THD)和功率因数。
     电网电压前馈:引入电网电压信号进行前馈补偿,可有效抑制电网电压扰动对系统的影响,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动态响应性能。
     同步锁相环(PLL):实时精准检测电网电压的相位和频率,为电流控制提供同步基准,确保逆变器输出与电网完全同步。

4. 最优转矩(OTC)系统实现
4.1 BOOST与OTC控制实现
         Boost电路在本系统中的角色不仅是升压,更是实现MPPT的执行机构。OTC算法通过控制Boost电路的输入电流(即发电机转矩)来追踪最大功率点。
     工作原理:OTC控制器持续监测风力发电机经整流后的等效直流侧转速(可通过检测直流电压和电流换算或直接使用转速传感器)。根据公式 T_ref = K_opt * ω² 计算出当前转速下的最优转矩参考值 T_ref。对于PMSG,电磁转矩 T_em 与q轴电流 I_q 成正比(T_em = (3/2)*p*ψ*I_q,其中 p 是极对数,ψ 是永磁体磁链)。因此,目标转矩可转换为目标q轴电流 I_q_ref。该转矩参考最终被转化为一个对应的直流电流参考指令 I_dc_ref,送入Boost的电流内环。电流内环通过高频PWM控制功率开关管(如IGBT),迫使电感电流(即输入电流)快速跟踪 I_dc_ref,从而使得风力发电机始终被控制在最优转矩下运行,输出最大功率。
控制架构如下:

4.2  MPPT(OTC)闭环搭建
系统搭建如下:

4.3  MPPT(OTC)仿真验证
PSIM仿真显示:在0.5S时刻,将风速由原来7m/s改变为10m/s,MPPT能欧快速响应,过渡平滑;在切换前后都能够准确跟踪到最大MPPT点,满足系统要求。

5. 逆变器并网控制实现
5.1 逆变双闭环控制
并网逆变控制框架基于电流内环、电压外环加前馈的结构:
 直流母线电压外环:监测直流母线电压,与400VDC的给定值进行比较。PI控制器的输出作为并网电流幅值的参考值(I_grid_ref)。该环的作用是平衡前级输入功率和后级输出功率,稳定直流母线电压。当风能输入功率增大时,为维持母线电压稳定,必须增大并网输出电流,反之亦然。
并网电流内环:将I_grid_ref与由PLL生成的单位正弦波相乘,得到瞬态电流参考波形 i_ref(t)。采集实际并网电流 i_grid(t) 与 i_ref(t) 比较,误差经电流调节器(如PI控制器可无静差跟踪交流信号)计算,再叠加电网电压前馈量,生成最终的双极性PWM驱动信号,控制H4桥臂的开关,实现高功率因数并网。
控制框架如下:

5.2 逆变并网闭环实现
逆变闭环系统如下:

5.3 仿真验证
搭建完整的并网控制系统仿真模型。测试场景:在t=0.5s时,改变输入到母线的功率。仿真结果显示:输入功率突变期间,直流母线环路快速响应,电流内环迅速调整;直流母线电压在外环调节下仅有微小波动后快速恢复稳定。系统动态响应良好,证明了控制策略的有效性和鲁棒性。

6. MPPT+并网逆变系统联调
将前级不控整流+Boost MPPT(OTC)系统的高压输出(400VDC稳定母线)接入后级H4并网逆变系统的直流输入端口,即构成完整的5kW风能并网发电系统仿真模型。

仿真波形:

7. 系统总结

   本文基于5kW风能并网发电系统的技术需求,完成了从应用场景分析、拓扑结构选择、控制策略制定到系统仿真验证的全过程。系统采用“不控整流 + Boost MPPT + H4逆变”的三级式架构,前级应用了动态性能优异的最优转矩控制(OTC)算法实现风能的最大捕获,后级采用带电网电压前馈的电流闭环控制策略实现高质量并网。
       通过详细的仿真验证,系统在风速扰动条件下均能保持稳定运行,实现了风能的高效利用与友好并网。系统结构简洁,控制算法高效可靠,在效率、可靠性、电能质量和成本效益方面达到了良好的平衡,为产品的工程化应用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