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4 TCPWM 小 Tip

楼主(2025-09-11):
TI, ip, , ,
当我们使用PSOC 4 的TCPMWN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当我们我们输出的PWM被停止后,此时的输出引脚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当调用对应TCPWM组件的了pwm_stop函数来停止PWM,IO口会被释放为高阻,此时引脚会被外部上下拉控制。
如果是使这个TCPWM的Clock时钟源的clock_stop来停止,这时IO口则不会被释放,输出状态将会维持在停止时刻。

有兴趣的可以尝试一下哦。

网友A:
一般会设置的为低吧

网友B:
输出的PWM被停止默认最后一次电平

网友C:
很实用的小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