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车载电动充气泵芯片方案设计

楼主:
价格: 元
  车载电动充气泵方案最开始是机械式的开发,后来慢慢地演变成由一个气缸、压力传感器和主控芯片的开发的PCBA方案,它具备小体积、智能数显、预设胎压、动态测量、精准压力检测以及过充过放等功能。

  其方案设计原理是利用主控芯片和压力传感器的组合设计,可以感测到轮胎里面的气压,并且利用大气压原理,通过气泵内部马达的运转达使气泵工作,从而驱使气缸给轮胎打气。一旦气体达到压力车载电动充气泵所设定的气压值时,主控芯片就会及时停止充气动作,结束充气。

  车载电动充气泵方案功能介绍:

  车载电动充气泵方案,其产品操作简单,功能强大,在原有的充气、测气压的的功能下,增加照明功能和汽车应急点火的功能,用来预防在夜晚无法正常进行车载电动充气泵的使用,或者汽车电瓶出现故障时应急使用。并且该产品适用多个领域,诸如:轮胎、轮胎、自行车、皮球、橡皮船等。相比于普通的打气筒,由锂电池驱动电极运作充气的车载电动充气泵,其充气速度更快,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并且携带方便。工程师通过程序编写、烧录、电路设计等过程完成产品的开发,最终实现的功能如下:

  一、功能特性与规格参数

  车载电动充气泵方案在设计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它的测量精准度及控制的范围,同时还有其单位和屏幕的显示以及其他温度、照明和电机等功能的设计。所以在软件与线路图的设计中,这几个都是重点把控的节点。汽车轮胎充气泵方案的设计是使用LCD屏显示,其测量和设置则是同屏显示;测量单位为四个,分别为PSI、KPA、Bar、Kg/cm2,可以循环切换顺序;测量范围值在3~150PSI;2~1030KPA;2~10.30Bar;2~10.50Kg/cm2,满足大部分汽车轮胎的充气需求。同时他都控制精度可达到+1%F.S(+1.5PSI、+10KPA、+0.1Bar、+0.1Kg/cm2),具备一个比较强大的技术能力。

  其他的功能参数如下:

  测量分辨率:0.5PSI、5KPA、0.05Bar、0.05Kg/cm2

  设置分辨率:0.5PSI、5KPA、0.05Bar、0.05Kg/cm2

  电机控制:MOS管、外接锁定开关(充讲关)

  照明灯控制:12V限流,外接锁定开关

  **功能:掉电不丢失单位和设置值

  温度范围:芯片工作范围-30~70摄氏度

  温度补偿:软件温度补偿

  充气显示:充气过程中显示胎内气压

  充气补偿:充气到预设值后补偿0.2PSI

  超量程:超过测量范围,显示Err

  零点追踪:软件实时追踪

  按键:3个(SET、+、-)轻触开关

  车载电动充气泵方案PCBA组成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控制单元:控制车载电动充气泵的启停、运行模式等功能。控制单元通常由一个微控制器或数字信号处理器组成,它可以接收来自传感器的信号,并根据预设的算法来控制车载电动充气泵的运行。

  电源管理电路:负责为车载电动充气泵提供适当的电源电压和电流。这包括电源适配器、电源开关以及稳压和过流保护电路等。

  驱动电路:负责控制电机或压缩机的运行。驱动电路通常包括功率放大器、电机驱动器和电机保护电路等。

  传感器接口电路:用于接收来自传感器的信号。例如,车载电动充气泵可能会使用压力传感器来监测气体或液体的压力情况,并将其转化为电信号。

  通信接口电路:用于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例如,车载电动充气泵可能具有USB、RS232或无线通信功能,以便与计算机或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或远程控制。

  保护电路:用于保护车载电动充气泵免受过流、过压、过热等情况的损害。保护电路通常包括过流保护器、过压保护器、温度传感器和熔断器等。

  其他元件:如电容器、电阻器、晶体管、二极管等,用于辅助电路的功能实现和信号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车载电动充气泵的电路板组成可能会因不同厂家和型号而有所不同。上述组成仅为车载电动充气泵电路板的一般构成,具体情况还需要根据实际产品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