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调试STM32H750B-DK时,ST-LINK频繁丢失连接

楼主(2025-09-13):
调试STM32H750B-DK时,ST-LINK频繁丢失连接!

网友A:
H7这板子我也遇到过,感觉是供电不稳导致的,试试用外部电源。

网友B:
ST-LINK固件版本更新了吗?老版本经常断。

网友C:
你换根USB线看看,有些线质量差会掉线。

网友D:
CubeIDE里把调试速度调低点,能好很多。

网友E:
我用H750时发现一开优化,调试就不稳定。

网友F:
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试下连接方式改成under reset。

网友G:
如果你装了驱动,用STM32CubeProgrammer能稳定连接吗?

网友H:
H7的时钟频率高,对调试器要求比较严格,建议用ST-LINK V3。

网友I:
有时候电机之类的干扰也会让USB连接掉。

网友J:
先确认是不是软件配置问题,再排查硬件线材和环境。

网友K:
用外部电源为开发板独立供电。

网友L:
检查电源纹波,在电源输入端增加滤波电容,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M:
SWD接口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N:
更新ST-LINK驱动与固件。

网友O:
换用OpenOCD调试。

网友P:
终极方案重装环境,哈哈

网友Q: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 GUI工具手动加载ELF文件,观察是否成功烧录。若成功,则问题集中在IDE与调试器交互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