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子ESD静电试验等级测试,比如空气8KV、接触4KV,这个电压是真的那么高加在受试设备

楼主(2025-09-11):
电子ESD静电试验等级测试,比如空气8KV、接触4KV,这个电压是真的那么高加在受试设备上面吗?只是时间比较短,纳秒级别?这样理解是对的吗?另外这个静电不经过受试设备流到真正的大地吗

楼主:
另外这个静电不经过受试设备流到真正的大地吗;另外可以自定义功能怎样的现象算试验正常吗?(根据截图内容)

网友A:
ESD是脉冲电压,可以参考测试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静电不经过受试设备流到真正的大地吗;另外可以自定义功能怎样的现象算试验正常吗?(根据截图内容 ...

静电***是往阻抗最低的地方跑的

网友B:
受测设备一般是放置在绝缘台上的,所说的回流大地,只能通过电源线

网友C:
真实有这么高,而且分正/负分别打,电流是有进入且经过产品的。是否流到大地,看产品的结构,金属的会和大地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