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 A口能输出9V2A吗?好像都不需要CC脚吧?直接用数据正负脚配置就可以让充电宝输出9

楼主(2025-09-11):
USB A口能输出9V2A吗?好像都不需要CC脚吧?直接用数据正负脚配置就可以让充电宝输出9V2A?

网友A:
不能,usb2.0标准是5V 0.5A。3.0是900mA,type-c标准就更宽泛了参考快充。

网友B:
参考华为的充电器的必须有9V/2A,稍大的有11V/6A,更大的有20V/5A。
如果是PC类,标准的3.0则为5V/0.9A  4.5W

网友C:
USB-A口是可以出9V/2A的  A口协议大多走DPDM,像三星的AFC、华为的FCP/SCP、高通的QC以及现在的UFCS灯协议,最高到20V都可以.

网友D:
需要加颗协议芯片的  IP2161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加颗协议芯片的  IP2161

我是做在线头上面  用这款芯片合适吗  是应该用协议芯片还是用诱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