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在函数中定义函数?数组?

楼主(2025-09-11):
在函数中的这三个语句是如何理解,没看明白

在一个函数中定义了另一个函数么?
void  fun()
{

.......

   gpio_pin_config_t LED_RED_config = {
        .pinDirection = kGPIO_DigitalOutput,
        .outputLogic = 0U
    };

........
}

网友A:
结构体了解一下

楼主:
这不是结构体

网友A:
gpio_pin_config_t 点右键 goto define看看

网友B:
gpio_pin_config_t 是个结构体类型,LED_RED_config是这个类型的结构体,.pinDirection .outputLogic是其成员。

网友C:
字面意思是初始化红色LED 引脚为输出 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pin_config_t 点右键 goto define看看

我理解错了,这个的确是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_gpio_pin_config
{
    gpio_pin_direction_t pinDirection; /*!< GPIO direction, input or output */
    /* Output configurations; ignore if configured as an input pin */
    uint8_t outputLogic; /*!< Set a default output logic, which has no use in input */
} gpio_pin_config_t;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_pin_config_t 是个结构体类型,LED_RED_config是这个类型的结构体,.pinDirection .outputLogic是其成 ...

看明白了,这是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并赋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