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 RX和TX中断相互干扰

楼主:
测试STM32H743 Nucleo-144开发板。

我有一个RX EXTI中断,用于读取多个SPI消息;

同时还有一个TX中断,用于读取UDP消息、进行少量计算,并通过SPI通道发送新消息。

这两个中断单独工作时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同时启用它们,就会开始相互干扰,接收端的MCU表现异常。

当CPU正在处理RX EXTI中断时,SPI消息的传输会在中途停止。

除了更换更强性能的芯片之外,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2025-09-12):
把Spi优先级设置的高点试试

网友B:
中断优先级冲突吧!

网友C:
SPI外设、DMA通道或全局变量可能被两个中断同时访问,导致数据冲突或硬件状态异常。

网友D:
将SPI传输完成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

网友E:
用DMA加速SPI传输,降低中断处理时间。

网友F:
禁用中断的临界区保护防止共享资源被同时访问。

网友G:
优化中断处理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