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重新编程后SWD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5-09-12):
一块STM32G030开发板,之前一直在用,一切正常。然后最近总是收到“无法连接”的消息。查阅了一些论坛后,问题似乎是我勾选了“Set all free pins as analog (to optimize the power consumption)”。
我使用的是STM32CubeIDE版本1.9.0和设备配置工具。
在“调试配置”->“调试器”中,我设置了:
  • 选择SWD和ST-LINK
  • 频率(kHz)自动
  • 访问端口:0 - Cortex-M0plus

在复位中,我试了所有设置。
我将启动引脚拉高。在启动调试时按住复位键再释放。

我的程序会点亮一个LED,是由MXCube工具生成。
我已经在MXCube视图中取消勾选“Set all free pins as analog (to optimize the power consumption)”并重新生成了代码。只要LED亮起,就指示失败。
日志输出文件:c:\users\richard\appdata\local\temp\stm32cubeprogrammer_a06696.log
Encountered Error when opening C:\ST\STM32CubeIDE_1.8.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cubeprogrammer.win32_2.0.200.202202231230\tools\bin\STM32_Programmer_CLI.exe
Error in STM32CubeProgrammer
Shutting down...

网友A:
可能配置未完全生效。

网友B:
可能ST-LINK驱动或固件版本过旧,与当前IDE不兼容。

网友C:
调试器驱动或固件需要升级吧。

网友D:
硬件连接或电源问题.。。

网友E:
SWD引脚接触不良?

网友F: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G: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H:
完全更新配置,排除缓存或部分文件未覆盖的问题。

网友I:
可能需要更新一下ST-LINK驱动和固件。

网友J:
检查复位引脚是否配置为“Pull-up”或“Pull-down”,避免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