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更改曲线的颜色

楼主(2025-09-12):
在cubeIDE中,使用了数据跟踪时间轴图表,但我想更改曲线的颜色。我找不到配置项来更改这些颜色。该如何操作?

网友A:
CubeIDE自带的SWV trace图表颜色确实比较固定,默认是系统自动分配的。

网友B:
你可以在“Live Expressions”窗口里重新添加变量,有时候会换个颜色。

网友C:
我记得在Preferences → General → Appearance里能改调色板,但不能精确到单条曲线。

网友D:
如果一定要自定义颜色,得导出数据再用外部工具(比如Excel、Python)画。

网友E:
有人用的方法是把变量显示顺序调一下,让IDE重新分配颜色,能挑到自己喜欢的。

网友F:
ST的论坛上有人反馈过这个问题,他们说短期不会加手动调色功能。

网友G:
如果你用的是EIDE插件,可能和CubeIDE原生的不一样,可以查一下插件的属性配置。

网友H:
我一般是通过逻辑区分(变量命名)来代替颜色区分,虽然不直观但还凑合。

网友I:
可以尝试升级到最新版本的CubeIDE,新版本在图表显示上做过一些改进。

网友J:
实在不行就用STMStudio或者第三方调试工具,它们对曲线颜色配置更灵活。

网友:
什么的颜色,曲线的颜色没有设置属性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