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用户生成的.c和.h文件不具备与自动生成文件(如main.c)相同的功能。

楼主(2025-09-12):
IDE, rc, AI, EIDE, ID, ma
STM32CubeIDE 1.9.0 问题:用户生成的.c和.h文件不具备与自动生成文件(如main.c)相同的功能。
我可以将自己的.c和.h文件添加到项目中,编译并下载在MCU上看到正常的功能。
我无法在用户.c模块的任何位置设置断点,IDE会尝试添加书签!只能通过main.c中断代码。
一旦从main.c进入,我可以正常在用户文件中单步执行。

用户文件与main.c位于同一目录(Src/)中,用户包含文件也位于(Inc/)目录中。

网友A:
可能调试符号未正确生成。

网友B:
IDE索引损坏了?

网友C:
用户文件可能包含非标准字符或换行符格式,导致 IDE 无法正确解析。

网友D:
强制编译器为所有文件生成完整的调试信息,解决断点无法绑定的问题。

网友E:
检查包含路径是否错误。

网友F:
升级STM32CubeIDE到最新的冒?

网友G:
重新导入项目,让 IDE 重新生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