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点击搜索结果会在新编辑器中打开文件

楼主(2025-09-12):
当用户点击任意搜索结果跳转到对应代码行时,即便该文件已在其他编辑器窗口打开,系统仍会在新编辑器中重新打开该文件。经检查,Preferences(首选项)-> General-> Search中"Reuse editors to show matches"选项已勾选。

从项目资源管理器打开的文件和通过搜索窗口打开的文件会分别显示在两个编辑器窗口中,用户可以在两个编辑器中同时编辑同一文件,最终保存时会造成混乱。

请问是否可以通过IDE设置调整,确保每个文件始终只在一个编辑器窗口中打开?或者这属于系统缺陷?

网友A:
IDE可能将“项目资源管理器打开”和“搜索结果打开”视为不同上下文,导致文件被分配到不同编辑器组中。

网友B:
IDE可能未正确跟踪已打开文件的实例。

网友C:
强制单实例编辑器。

网友D:
某些IDE版本可能存在此Bug,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E:
向IDE官方提交Bug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