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CL线没有显示任何时钟活动,SDA线则始终保持低电平

楼主(2025-09-12):
用CubeIDE配置STM32G031F6P6的I2C2。我只是简单勾选了I2C2的复选框(下图)。在我的电路中,I2C线路上已经安装了上拉电阻。但当我发送I2C消息时,SCL线没有显示任何时钟活动,SDA线则始终保持低电平。注意到IDE中I2C1的配置与I2C2不同。我会使用I2C1看是否能正常工作,但应该如何让I2C2正常工作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空闲状态下SDA/SCL的电压,应为高电平。若电压过低,可能是上拉电阻阻值过大或线路短路。

网友B:
是不是把I2C2的SCL/SDA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了?

网友C:
GPIO模式配置错了可能。

网友D:
看看I2C2的时钟是否已启用。

网友E:
I2C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F:
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看看。

网友G:
在HAL库函数中启用超时检测,避免程序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