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无法列出外部加载器

楼主(2025-09-12):
我想将外部加载器添加到 C:\ST\STM32CubeIDE_1.8.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cubeprogrammer.win32_2.0.100.202110141430\tools\bin\ExternalLoader

在调试配置中,勾选 ExternalLoader 然后点击扫描。

扫描失败并显示消息“无法列出外部加载器”

如果我移除添加的外部加载器,扫描工作正常。

我添加的外部加载器是来自 X-CUBE-DISPLAY 包的 MX25L6433F_GFX01M2_STM32G0.stldr。

网友A:
可能是加载器文件与当前开发环境或硬件配置不兼容。

网友B:
加载器文件与芯片型号不匹配吧!

网友C:
可能是加载器文件格式或编译方式问题。

网友D:
看看开发环境路径是否包含中文或特殊字符。

网友E:
文件权限不足,或IDE未正确识别目录结构,也会引发扫描失败。

网友F:
用官方加载器,从ST官网下载对应STM32F4的X-CUBE-DISPLAY扩展包,或直接获取预编译的.stldr文件。

网友G:
检查开发环境配置,ExternalLoader目录路径有无中文或特殊字符。

网友H: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TM32CubeIDE避免权限问题。

网友I:
升级STM32CubeIDE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