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为什么在用F030F4P6点灯测试时发现延时函数老感觉不太准

楼主(2025-09-12):
写了个小延时函数跑在循环里,结果发现LED闪烁节奏总有点奇怪。

网友A:
你是用内核时钟还是外部?

楼主:
是不是用的软件延时?

网友B:
我感觉跟主频有关系。

网友C:
用systick会稳很多。

网友D:
是不是编译优化影响了?

网友E:
我之前也遇到过,眼睛很敏感。

网友F:
可以加个定时器校准试试。

网友G:
用while循环延时总有偏差。

网友H:
看下是不是晶振没准。

网友I:
小芯片跑延时本来就不稳。

网友J:
定时器肯定稳

网友K:
可能是延时精度不足或中断干扰导致的。

网友L:
如果使用HAL_Delay()或基于SysTick的延时,要确认SysTick是否被其他库占用。

网友M:
看看SystemCoreClock变量值是否与实际主频一致。

网友N:
检查HAL_SYSTICK_Config()的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O:
如果启用了其他中断,且优先级高于SysTick,可能导致HAL_Delay()被意外延长。

网友P:
在关键延时代码段临时禁用中断。

网友Q:
电源噪声影响时钟精度。

网友R:
推荐用硬件定时器。

网友Q:
用DWT计数器优化软件延时。

网友S(2025-11-02):
或许是延时精度不足或者中断干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