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调试G431CBT6的PWM时发现电机转速总有点忽快忽慢

楼主(2025-09-12):
想做个稳定的调速,结果发现电机转速上下抖动,感觉不是电机本身问题。芯片型号G431CBT6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PWM是不是抖动。

网友B:
电机惯性大不大?

楼主:
电源电压波动也会有影响。

网友C:
可能是PWM分辨率不够。

网友D:
我觉得加个速度环更稳。

网友E:
负载变化会不会太快?

网友F:
定时器频率调过没?

网友G:
换个电机试试看?

网友H:
PWM占空比更新方式很关键。

网友I:
感觉像是驱动板子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