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在L433CCT6上用ADC测电位器时数值突然会跳动

楼主(2025-09-12):
旋转电位器过程中数值不是线性变化,总会突然跳一大截。

网友A:
可以用软件滤波处理。

网友B:
电位器本身质量咋样?

网友C:
ADC采样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楼主:
我以前加电容滤波就好了。

网友D:
内部参考电压不稳也会影响。

网友E:
转动太快时容易跳。

网友F:
多次采样平均会稳点。

网友G:
我感觉是接线问题。

网友H:
电源是不是有噪声?

网友I:
ADC引脚阻抗要注意。

网友J: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J:
用示波器检查VREF+的纹波。

网友K:
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L:
信号线干扰?长走线或未屏蔽线引入噪声。

网友M:
采样时间不足?

网友N:
用外部参考电压,或启用内部温度传感器补偿VREFINT。

网友O:
噪声干扰?用移动平均或中值滤波消除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