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搞F070RBT6的UART调试时偶尔会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5-09-12):
用串口工具发数据,发现有时候收不到,过一会又好了。

网友A:
串口工具的问题不能排除。

网友B:
波特率配置对不对?

网友C:
电缆质量有时候也有影响。

网友D:
会不会是溢出没处理?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中断丢了。

网友E:
收发缓冲区检查过吗?

网友F:
我遇到过同样情况,挺头疼。

网友G:
软件流控有没有开?

网友H:
DMA方式可能更稳。

网友I:
也可能是电源噪声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