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G0C1RET6跑I2C时EEPROM读数据偶尔是错的

楼主(2025-09-12):
写进去的数据有时能读对,有时却完全乱掉。

网友A:
读写函数逻辑再确认下。

网友B:
写完要不要等一会?

网友C:
ACK检测做了吗?

网友D:
EEPROM型号不一样时序会不同。

网友E:
波特率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我感觉是写保护位的问题。

网友F:
拉升电阻大小很关键。

网友G:
有些片子要分包写。

网友H:
我试过掉电时写入乱掉。

网友I:
电路板干扰会不会大?

网友J:
检查一下是不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K:
I2C总线的SCL和SDA连接可能存在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L:
上拉电阻阻值不合适?

网友M:
可能I2C外设的时钟未使能,或者配置不正确。

网友N:
主机和从机的通讯协议不一致?

网友O:
可能是数据位或应答位错误问题。

网友P:
EEPROM在写入数据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写周期。如果在这段时间内进行读取操作,可能导致读取数据错误。

网友Q:
电压不匹配?

网友R:
外部干扰如电磁干扰、静电等可能导致I2C通信不稳定。

网友S(2025-11-02):
如果EEPROM型号不一样,时序也会不同

网友T(2026-02-02):
I2C 通信偶尔出错,通常和时序配置、硬件电路、通信流程、总线竞争这几个核心因素相关

网友U:
STM32 I2C 时钟频率过高、EEPROM 应答超时设置过短,或读写间隔未满足 EEPROM 的擦写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