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F100C8T6上跑定时器中断时总觉得触发周期有点偏

楼主(2025-09-12):
设置的定时值和实际触发频率不太对齐。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编译优化影响。

网友B:
主时钟频率准不准?

网友C:
预分频系数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D:
我觉得用晶振会稳很多。

网友E:
内部RC时钟有点飘。

网友F:
量测工具也可能有偏差。

楼主:
有没有用到中断延时?

网友G:
我以前也遇到过,差几毫秒。

网友H:
时基单位设置再确认下。

网友I:
低功耗模式下时钟容易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