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用L496ZGT6的低功耗模式测试时电流比预想的大

楼主(2025-09-12):
进了Stop模式后电流还是比数据手册高不少。

网友A:
多量几次看看一致不。

网友B:
外设关干净了吗?

网友C:
GPIO配置成模拟试试?

网友D:
有时候调试器线也影响。

网友E:
LDO掉电模式要注意。

网友F:
我感觉是没彻底进Stop。

网友G:
RTC开着电流也会升。

楼主:
电源测量方法准确吗?

网友H:
Flash待机电流别忘关。

网友I:
我遇到过因为引脚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