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在H750VBT6里开USB Host模式时接U盘偶尔识别失败

楼主(2025-09-12):
插拔几次U盘,有时候能识别,有时候就挂了。

网友A:
尝试别的U盘看看。

网友B:
U盘兼容性问题挺常见。

网友C:
电源供电电流够吗?

网友D:
OTG模式切换确认下。

网友E:
驱动库是不是旧版本?

网友F:
我遇到过线材的问题。

网友G:
USB速度模式配置对了吗?

网友H:
看下是不是初始化没完成。

网友I:
我觉得加延时有帮助。

楼主:
电容滤波加够没?

网友J:
USB端口连接不稳定?

网友K:
可能上拉电阻配置有误吧。

网友L:
检查USB端口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M:
USB驱动程序或固件库配置不当?

网友N: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O:
文件系统初始化代码存在缺陷可能导致U盘识别失败。

网友P:
可能是线程栈内存不足导致的。

网友Q:
减少同时连接的USB设备数量。

网友R(2025-11-02):
有可能是线程栈内存不足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