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用F334R8T6调三相PWM时发现波形边沿不对齐

楼主(2025-09-12):
想做对称PWM,但实际测波形总有点偏差。

楼主:
示波器测量方式要注意。

网友A:
高级定时器对称模式开了吗?

网友B:
死区时间是不是设置过了?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时钟源是不是对齐的?

网友E:
ADC触发有影响吗?

网友F:
三相驱动板延时要算上。

网友G:
我觉得是寄存器配置问题。

网友H:
试试用中心对齐模式。

网友I:
看下输出引脚有没有延时。

网友J:
定时器模式选择中心对齐。

网友K:
检查定时器的CNTMode是否设置为TIM_COUNTERMODE_CENTER_ALIGNED1。

网友L:
定时器未通过主从同步或触发输出同步,相位差会导致边沿不对齐。

网友M:
检查定时器的SMCR寄存器是否配置了同步信号。

网友N:
检查TIMx_BDTR寄存器的DTG位是否统一配置。

网友O: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P:
同步多个定时器若使用多个定时器。

网友Q:
在CubeMX中检查时钟树,避免使用PLL以外的分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