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双向DC-DC BUCK/BOOST电路

楼主(2025-09-12):
@21小跑堂、#申请原创#
简介
      此电路主要是实现双向DC-DC,双向DC-DC:放电输出和充电输入,4路PWM要采用互补输出模式,Q1、Q2为一路互补输出,Q3、Q4为一路互补输出。电路如下:

一、放电输出控制

        放电输出方向是BAT-->DC,原理上:Q1恒定导通,Q2恒定断开,Q3、Q4通过脉宽调试控制使输出DC的电压为12V。

        但是如果电路中是悬浮地线,PWM使用EG2132驱动的,这时Q1占空比需设置为99%,Q2占空比需设置为1%,才能有带负载能力。

二、充电输入控制

        充电输入方向是DC-->BAT。

        升压充电原理:Q1恒定导通(PWM为100%),Q2恒定断开(PWM为0%),Q3、Q4通过脉宽调试控制,Q3占空比小,电池端电压输出越高。

       降压充电原理:Q3恒定导通(PWM为100%),Q4恒定断开(PWM为0%),Q1、Q2通过脉宽调试控制,Q1占空比越大,电池端电压输出越高。

        如果是PV输入,则采用MPPT算法。

        如果是适配器输入,则采用恒功率充电方式,只需抬高电池端的电压,得到的电池端功率为适配器范围即可,可以根据不同的输入电压适配多种适配器充电,充电过程中可能需要降压、升压模式相互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