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无法第二次打开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5-09-12):
STM32CubeMX安装后可以正常打开,第二次双击打开,能够弹出下面的开始界面,但是进不去软件。原因就在于,你的电脑用户名称包含中文,导致STM32CubeMX在安装时的

原因就在于,你的电脑用户名称包含中文,导致STM32CubeMX的这里的默认路径包含中文了,博主这个是已经修改之后的路径。

下面教一下如何更改路径

1.找到STM32CubeMX的安装路径,在文件夹中找到下图的这个配置文件,右键选择使用记事本打开

打开后,如果不出意外,你们的配置文中只有这两行

2.将配置文件中的代码补全,具体代码我放在下面

-Djava.io.tmpdir="D:\Programs\STM32CubeMX\Cache"
-Duser.home="D:\Programs\STM32CubeMX\STM32CubeMXCache"
-Djavax.net.ssl.trustStoreType=WINDOWS-ROOT
-Dsun.java2d.d3d=false
--add-exports java.desktop/sun.awt=ALL-UNNAMED
--add-opens java.desktop/java.awt=ALL-UNNAMED

这里需要注意,前两行的路径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比如说,第一行代码表示,我的路径是D:\Programs\STM32CubeMX\Cache,要确保这个路径下的Cache文件夹存在,如果没有的话就创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Cache即可。随后的第二行代码无需改动,保证下图个框内的路径是一致的即可。

修改完成后,按下Control+S保存,然后将配置文件关闭

3.回到桌面,重新双击STM32CubeMX图标,即可正常打开。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善宇_」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8283835/article/details/151215671

建议联系ST官方技术支持并提供详细的错误日志、系统版本号及复现步骤

网友A(2025-10-12):
手动删除用户目录下的.stm32cubemx.stmcube.stmcufinder文件夹(位于C:\Users\你的用户名\)。这些文件夹保存了软件的历史配置和临时数据,损坏后可能导致启动失败

网友B:
可创建一个简单的BAT文件自动执行清理并重启软件,例如通过命令行删除上述目录后调用执行程序

网友C:
右键点击STM32CubeMX快捷方式或可执行文件,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某些情况下,首次安装时的权限不足可能导致后续访问受限

网友D:
检查安装目录及配置文件所在路径的读写权限,确保当前用户拥有完全控制权

网友E:
使用控制面板或第三方工具完全移除旧版本,并手动清理残留文件和注册表项

网友F:
从ST官网重新下载最新版安装包,排除因旧版BUG导致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G:
STM32CubeMX基于Java运行,需确保已正确安装Java 8或更高版本

网友H:
打开任务管理器或资源监视器,查找与STM32CubeMX相关的未响应进程,手动终止它们

网友I:
如果仅在联网状态下复现问题,可尝试断网测试

网友J:
确保Windows已安装最新累积更新,特别是针对.NET Framework的补丁

网友K:
不支持中文目录缺失很不方便。

网友K:
有时候把工程拷贝到中文目录里,再生成就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