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300+ST25DV04KC 组合方案的天线设计其充电效率如何?

楼主(2025-09-18):
ST25R300+ST25DV04KC 组合方案的天线设计(6*12mm)其充电效率如何?

网友A:
6×12mm 的天线尺寸算是比较紧凑的,耦合效率会比大天线低一些。

网友B:
ST25R300 作为NFC读写器,效率主要看匹配电路和线圈Q值。

网友C:
ST25DV04KC本身支持能量采集功能,能提供几mW级的电力输出。

网友D:
小尺寸天线情况下,充电效率一般在10%~20%左右,足够驱动低功耗传感器。

网友E:
如果要稳定供电,建议在标签端加储能电容,平滑电压波动。

网友F:
天线的绕线层数和铜厚度都会影响能量传输,优化后还能提升一些效率。

网友G:
在6×12mm条件下,耦合距离也会缩短,一般1~2cm最合适。

网友H:
如果应用是一次**互式供电,比如数据读取时供电,是比较可行的。

网友I:
要做持续充电,就需要考虑功耗优化和能量回收电路设计。

网友J:
总体来说,这个组合更适合能量采集和低功耗唤醒,而不是大功率充电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