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TA-E 安全 NFC 标签芯片的 ECC 非对称加密机制与 Edge TruST25数字签名实现原理是

楼主(2025-09-18):
ST25TA-E 安全 NFC 标签芯片的 ECC 非对称加密机制与 Edge TruST25数字签名实现原理有大佬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ECC在ST25TA-E里主要用来实现公私钥对,公钥存放在验证端,私钥保存在安全标签内部。

网友B:
标签生成签名时会用私钥对挑战数据做签名,验证端用公钥来校验结果。

网友C:
这种非对称机制避免了私钥泄露,因为私钥***不离开芯片。

网友D:
Edge TruST25其实就是ST提供的一个安全框架,把ECC签名结合到云和本地应用中。

网友E:
数字签名过程一般是:读卡器发挑战 → 标签用私钥签名 → 返回签名结果 → 验证端用公钥校验。

网友F:
这样能证明标签的真实性,防止克隆和伪造。

网友G:
ECC相比RSA更适合NFC标签,算力和存储开销小,能在低功耗环境下运行。

网友H:
签名不仅能验证身份,还能保证数据完整性,防止篡改。

网友I:
在实际应用中常用于防伪溯源,比如奢侈品验证或工业零部件防伪。

网友J:
开发时可以用ST的SDK直接调用ECC签名API,避免自己写底层算法。